stm32开漏输出可以当双向口

楼主(2012-01-15):
不是很明白怎么能当双向口, 当nmos基极为零怎么能导通,vss也是零啊。没有压差

网友A:
当输出1时,两个MOS管都关闭了,这时可以从"输入数据寄存器"直接读出外部引脚的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nmos基极为零怎么能导通,vss也是零啊。没有压差,是不是io口的电压为0,比vss高?

网友A:
中间不是还有个"输出控制"模块吗?

网友B:
LZ的帖子好像是对前几天那个贴子的深入分析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