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换电路

楼主(2012-01-15):
这是一个电源转换电路,关于这些电容分别起什么作用,有谁帮我解答下么?

网友A:
都只是作为滤波用的吧!

网友B:
这是电路图而已,看起来像是放在一起,实际布线时是这些电容是分散安排在各后续用电IC附近的,起抑制数字电路尖峰的作用。

网友C:
同意4楼所说

网友D:
滤波的作用,使电路电压更加的稳定,把不要的尖端波形电压弄到地下去,这样电压就平稳了

网友E:
这个图有问题,关注D1、C4。

网友F:
100V耐压的C4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