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ATtiny45如何进行TWI通讯。

楼主(2012-01-15):
通过网络的资源,我已掌握了双ATMEGA16下的TWI多机通讯。
现在要将程序移植到ATTINY45芯片上,由于ATTINY45芯片的寄存器跟ATMEAG的寄存器不一样,并且好像ATTINY寄存器是USI即通用型,不知道怎么修改寄存器。
在这里请教下各位前辈,应该怎么修改寄存器?谢谢了!!!

楼主:
哪位好心人,有资料的指导下。
菜农给的微博,不知道怎么打不开。

网友A:
那就继续研究TINY系类怎么搞!

网友B:
TINY的TWI借口和MEGA系列的不太一样。TINY的接口偏向简单。原来在MEGA上的程序可能不能简单的修改寄存器就ok. 我用TINY24调过TWI,他的只能获得START和时钟计数溢出这些中断。ACK,NACK这些东东都要编写程序特殊处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还是好好学习TINY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