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 11f60xe 串口助手显示乱码

楼主(2012-01-15):
void UartInit(void)  //24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7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70;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 unsigned char ch)
{
SBUF = ch;
while(!TI);
TI = 0 ;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
void 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0')
  {
  send_char(*str++);
  }
}

网友A:
你先改变下串口助手的波特率试试,看调到多少波特率时串口助手显示不是乱码。
这样就知道了单片机串口的实际波特率,再对照程序调试吧。

网友B:
接收有问题 16进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