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画板,布线求助?

楼主(2012-01-15):
图为一个触摸开关的电路图,in接交流220V,out1和out2接负载灯具。m1和m2为触摸点。当负载工作时,若其它电路中存在电感式日光灯,启动的瞬间,out1和out2会自动熄灭。求高手指点一二,布线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这个现象  与 电路原理 的 设计 有关.

网友B:
这个和电路原理有直接关系,电感式日关灯影响了启动电压

建议LZ发个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从原理上面改,不是因为布线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帮忙,看看原理上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5# luochangqing112 pcb和原理图原文件都在压缩里面,帮忙看看。

网友C:
SCR下面最好不要放置器件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顶。散热量大的,一般背面尽量不放置器件。

网友B:
LZ还是没明白意思,你的电路图我看了,这种触摸开关我以前做过,还是4路的

如果LZ的则个设计在不接电感式日光灯的情况下能正常使用,你的这个问题不单纯是触摸开关电路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电感式日光灯启动对你这个这路的干扰问题。

电感式日光灯启动有个启动器和镇流器,是靠超大电压启动的,起动器中有个电容器起到减小对电路的干扰作用

也不知道LZ所说的其他电路中的日光灯指的是电路哪个位置的日光灯?可能你也知道家里日光灯启动对其他家电的影响吧,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可能即使在个电路中加电容

具体怎么做要看具体情况,我现在自己都搞不清我的分析是对是错了,我个人感觉是这样,LZ还是斟酌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来经过测试,两路中,out1这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熄灭,如果存在其它一路和out1,out2并联的电感式日光灯启动的瞬间,out2会熄灭,out1不熄灭。所以怀疑这种干扰能够通过布线的方式来消除。

网友E:
画得还是不错,主要检查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