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2-01-1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temp=0xfe,flag=0;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参数为毫秒
{

uint i,r;

for(i=ms;i>0;i--)
    {

for(r=110;r>0;r--);
    }
}

void main()
{

while(1)
    {
        P1
=temp;

if(flag==0)
        {
            temp
=_crol_(temp,1);

if(temp==0x7f)
            {
                flag
=1;
            }
        }

else
        {
            temp
=_cror_(temp,1);

if(temp==0xfe)
            {
                flag
=0;
            }
        }

        delay(
500);
    }
}

这段程序编译通过,
if(temp==0xfe)
{
flag=0;
}
flag=0为什么不执行?

网友A:
单步调试,监视flag和temp两个变量的值,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B:
楼主单步调试看看

网友C:
是不是你的f(temp==0xfe)
条件不满足啊。你仔细推敲一下,应该能找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