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第五批-学习之USB与SD卡+ADC的通信实验

楼主(2012-01-15):
最近家里有些事情,一直没有什么时间整理笔记,本来是想将SD和ADC分开来发笔记的,但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就一起放上来了,笔记中用到的都是最简单的实验,只用到了最简单的代码,但是却是必须的,由于时间问题我就不贴源码了!直接上工程包,包含有下位机和上位机代码。请大家谅解!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谢谢,牛个的东西下来看看

网友B:
新年快乐!

网友C(2012-03-30):
学习有以下问题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include "Driver\DrvUSB.h"
//#include "LCD_Driver.h"
#include "18B20\ds18b20.h"

#define DEBUG 0  //   为啥我这里 设置为1 或者0  软件仿真时候都时进入以下程序呢????

#ifdef DEBUG
        STR_UART_T sParam;

        /* Set UART Pin */
        //DrvGPIO_Init();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UART Setting */
    s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DRVUART_FIFO_1BYTES;
        sParam.u8TimeOut                 = 0;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From 12Mhz*/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0);

        /* Set UART Configuration */
        DrvUART_Open(UART_PORT0,&sParam);
#endif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只要定义了#define DEBUG,不管你定义为1、0还是多少,都会执行#ifdef DEBUG与#endif之间的程序……
把#define DEBUG去掉就ok了

网友C:
huzaizai007

按你方法,调试已经OK,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