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CPLD导致脉冲误触发问题

楼主(2012-01-15):
外部中断脉冲宽2ms,周期20ms,脉冲经CPLD直通到DSP,上升沿触发
脉冲信号飞线不经CPLD不会误触发,而脉冲信号经CPLD直通或与非门都会导致误触发
请教CPLD如何处理逻辑才会不误触发

楼主:
脉冲信号经CPLD是否应用触发器

网友A:
是啊,要看CPLD里面用了些什么元件

网友A:
还有现在CPLD有3.3V的,还有5V的

网友B(2012-04-21):
CPLD做滤波处理,延时处理,就不会有误触发毛刺了,滑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