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三个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2-01-15):
1:我在研究一个电路板,

发现,从dc插座进入电路后,无论5v和gnd,都通过一个0805的电感,

这个电感阻值无法测量出(用电桥测量,和直接测量探头(什么也不加),电感显示相同。

2我的数字电桥,什么也不接,直接测导线电感,100hz的时候,是2uh,频率越高,这个值越小。不是说,那个电感,频率越高,阻抗越大吗?

3:数字电桥,不同频率,测量的电感值,应该一样吧!应该都是测出的电感具体数据。无论用什么频率测量,数据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应该是磁珠

网友A:
楼主见到的是共轭磁珠,用来抑制高频电磁干扰的。磁珠讲究的是阻抗而非电感量,因介质的频率响应,磁珠在不同频率下的阻抗是不同的。

网友B:
楼主的电感值是如何测的?:)

网友C:
:L为什么要研究那个电感阿?

楼主:
楼主见到的是共轭磁珠,用来抑制高频电磁干扰的。磁珠讲究的是阻抗而非电感量,因介质的频率响应,磁珠在不同频率下的阻抗是不同的。
引用 网友A:

不是共轭磁珠,磁珠倒是真的

因为两个磁珠距离足够远。

楼主:
楼主的电感值是如何测的?:)
引用 网友B:

lcr电桥

网友D:
1)LZ那个东东,到底是磁珠还是电感?
拍个照片上来瞧瞧!
2)共轭磁珠是什么?贴片共轭电感见过。

楼主:
1)LZ那个东东,到底是磁珠还是电感?
拍个照片上来瞧瞧!
2)共轭磁珠是什么?贴片共轭电感见过。
引用 网友D:

图中的L2,L3就是,一个电源,一个gnd

网友D:
1)是深颜色。磁珠只有深颜色,没有见到过白色,电感倒是深色,白色都有。
2)做小电流电源过滤的,用磁珠更适合。

网友E:
两个磁珠。。。

楼主:
1)是深颜色。磁珠只有深颜色,没有见到过白色,电感倒是深色,白色都有。
2)做小电流电源过滤的,用磁珠更适合。
引用 网友D:

1应该是磁珠吧
2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