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1] Mini51第四帖——TIMER0测试

楼主(2012-01-16):
上代码
main文件
/*---------------------------------------------------------------------------------------------------------*/
/* */
/* Copyright(c) 200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TIMER0 0.5定时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Set_System(); //调用系统初始化函数
DrvTIMER_Start(E_TMR0); //启动定时器TIMER0开始计数
while(1)
{
if(ID == 0)
DrvGPIO_ClrBit(E_PORT3, 1); //LED0-ON
else
DrvGPIO_SetBit(E_PORT3, 1); //LED0-OFF
}
}

hw_config.c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Set_System
** Descriptions: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Set_System(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TIMER_Configuration(); //配置TIMER
}
/*************************************************************************************
** Function name: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系统时钟源设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Open(XTL_CLK); // Enable high external clock and use it as system clock (HCLK)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XTL_CLK) != 1); //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GPIO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rvGPIO_Open(E_PORT3, E_PIN1, E_IO_OUTPUT); //LED0
DrvGPIO_Open(E_PORT3, E_PIN6, E_IO_OUTPUT); //LED1
DrvGPIO_Open(E_PORT5, E_PIN2, E_IO_OUTPUT); //LED2
DrvGPIO_Open(E_PORT2, E_PIN6, E_IO_OUTPUT); //LED3
}
/*************************************************************************************
** Function name: TIMER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TIMER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
{
UNLOCKREG();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TMR0_CLK_SET, 0); //设置TIMER0时钟源为:12MHZ
LOCKREG();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DrvTIMER_Init(); //初始化一次定时器.
DrvTIMER_Open(E_TMR0, 2, E_PERIODIC_MODE); //E_TMR0:指定定时器通道为TIMER0 2:定时器每秒中断多少次 E_PERIODIC_MODE: 周期模式
DrvTIMER_SetTimerEvent(E_TMR0, 1, (TIMER_CALLBACK)TIMER0_Callback, 0);//E_TMR0:在TMR0通道上安装 中断回调函数 1:进入一次中断调用一次回调函数
DrvTIMER_EnableInt(E_TMR0);
}
/*************************************************************************************
** Function name: TIMER0_Callback
** Descriptions: WDT中断回调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TIMER0_Callback()
{
DrvTIMER_ClearIntFlag (E_TMR0); //清除超时标志
if(ID == 0)
ID = 1;
else ID = 0;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hw_config.h
#ifndef __HW_CONFIG_H__
#define __HW_CONFIG_H__
void Set_System(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ER0_Callback(void);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endif
工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