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程序问题

楼主(2012-01-16):
请教各位下面这段程序在向量表的初始化和赋值中有什么作用呢?当中断发生时,CPU是怎么判段是哪中断,如何自动进入中断程序的呢?希望高人指教,谢谢
void InitPieVectTable(void)
{
int16 i;
Uint32 *Source = (void *) &PieVectTableInit;
Uint32 *Dest = (void *) &PieVectTable;

EALLOW;
for(i=0; i < 128; i++)
  *Dest++ = *Source++;
EDIS;
// Enable the PIE Vector Table
PieCtrlRegs.PIECRTL.bit.ENPIE = 1;

}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希望高手来帮帮楼主

网友B:
这段程序在开机时,把保存在在外部存储器(比如flash)中的中断向量表一共4*128个字节拷贝到DSP的内部RAM中。因为中断一般是频繁出现的,所以向量表一般不能放在执行速度较慢的外部存储器,而要放在程序内部RAM中用来提高程序执行速度。(这跟bootloader相似)你可以确认一下,&PieVectTableInit这个地址是不是在外部存储区,&PieVectTable是不是在内部SRAM存储区。最后那个命令应该是使能中断。你可以应该可以在interrupt reference guide中查到PieCtrlRegs.PIECRTL.bit.ENPIE 这个地址赋值为1的意义。

关于CPU是怎么判段是哪中断,如何自动进入中断程序的,就是看你的&PieVectTableInit地址开始的后4*128个字节时怎么配置的。DSP的datasheet或者interrupt reference guide里面一般都会说明一共可以有几个中断,每个位置默认对应着哪一种中断,如何改变默认中断设置等。在c6000的工程里面,一般是在intvecs.asm里面编写中断向量表程序。你找一下关于中断的例程,再配合文档说明,看看就应该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