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刻电路板,要购买那些东西!

楼主(2012-01-16):
公司有很多小东西,发出去打板的话 速度慢、价格又高,所以想自己腐刻一些简单的电路板。  现准备购买相关的材料,但不知道要买些什么?特来请教!!!

网友A:
FECL3
过塑机
单面铜板
激光打印机
不干胶纸
电钻
锯子

网友A:
还不如拼版打样
楼主没听说过JLC?

网友B:
三氯化铁(FeCl3)

楼主:
还不如拼版打样
楼主没听说过JLC?
引用 网友A:

公司的板都是方方正正的!没有地方拼这些小板!
打板要工程费,关键很多都西只做1块2块

楼主:
FECL3
过塑机
单面铜板
激光打印机
不干胶纸
电钻
锯子
引用 网友A:

能否讲一下 这些是做什么用的
FECL3
过塑机
不干胶纸

网友A:
文件打印在不干胶纸 光光的那一面
然后固定在PCB板上,放过塑机 加热 只要是把碳粉印到板子上
然后放FECL3 腐蚀 完了洗干净 打孔即可

网友C:
:L先发个网址给你看看,晚点再翻译给你
http://www.piclist.com/images/www/hobby_elec/pwbm2.htm
最少要7样东西哦!
1 感光电路板
2 油性笔
3 FeCl3・H2O
4 一只能放电路板下去的盘。因为要装FeCl3・H2O溶掉电路板上的铜。
5 涮子,洗碗的钢丝涮子也可以
6 微型小电钻
7 铜护剂

网友D:
大学的时候腐蚀过一次,让我想起来-----惨不忍睹....

楼主:
文件打印在不干胶纸 光光的那一面
然后固定在PCB板上,放过塑机 加热 只要是把碳粉印到板子上
然后放FECL3 腐蚀 完了洗干净 打孔即可
引用 网友A:

FECL3 是三氯化铁啊!!明白了

楼主:
:L先发个网址给你看看,晚点再翻译给你
http://www.piclist.com/images/www/hobby_elec/pwbm2.htm
最少要7样东西哦!
1 感光电路板
2 油性笔
3 FeCl3・H2O
4 一只能放电路板下去的盘。因为要装FeCl3・H2O溶掉电路板 ...
引用 网友C:

牛人,日文网站

网友E:
简单的板子用洞洞板搭,自已腐刻电路板太麻烦了。

网友F:
1:激光打印机-----打印线路图
2:热转印纸------同上PS:镜像打印
3:电钻----焊盘孔,定位孔==
4:油性笔(可选)----转印后修补
5:覆铜板--------不解释
6:盐酸+双氧水+水+盛具---1:1:2
7:最好有个口罩,

网友F:
1:激光打印机-----打印线路图
2:热转印纸------同上PS:镜像打印
3:电钻----焊盘孔,定位孔==
4:油性笔(可选)----转印后修补
5:覆铜板--------不解释
6:盐酸+双氧水+水+盛具---1:1:2

网友G:
如果是做样品给客户的话,建议你还是算了吧,如果自娱自乐的话,还可以玩玩。

如果给客户,可以买一台小型的PCB雕刻机,大概需要4万多块钱吧,速度还是很快的。

网友H:
打个板子也就几天时间,通道比自己搞还慢

网友I:
16楼,看来你们公司还是很好的,才几天就到了。俺们公司最快10天,最慢的俺等了3个月,等板子到了,俺早就忘记了当初为啥子这么设计了,还有这个地方用的电阻多大神马的。杯具哇

网友J:
支持化学蚀刻!

网友K:
很污染吧。。。。。

网友:
没有过塑机用电熨斗也可以

网友L:
前几天我也在想自己做板子的。。材料都买回来了
然后发现个问题。。如果,元器件,布的线多一点的话,单面板根本上连不通。。
然后就想到弄双面板,但顶层和底层过孔连接的问题又咋么解决呢?
那个打印机是大头,楼主要想清楚。。

楼主:
前几天我也在想自己做板子的。。材料都买回来了
然后发现个问题。。如果,元器件,布的线多一点的话,单面板根本上连不通。。
然后就想到弄双面板,但顶层和底层过孔连接的问题又咋么解决呢?
那个打印机是大头,楼 ...
引用 网友L:

自己做简单的板,不做复杂的

网友M:
还不如拼版打样 很快的,三天可取.

网友N:
淘宝上有很多双面板打样,5X5cm的50元,10X10cm的100元。再加点运费。
我做过几次,时间5-7天,质量还可以。
我绝不自己加工板子,太麻烦了。

楼主:
淘宝上有很多双面板打样,5X5cm的50元,10X10cm的100元。再加点运费。
我做过几次,时间5-7天,质量还可以。
我绝不自己加工板子,太麻烦了。
引用 网友N:

不要工程费么??

网友O:
21世纪了,不要 再走 小作坊 的 老路。
精心 筹划一下, 设计 多用一点 PCB, 发外加工。

网友P:
买材料的钱都够打几次了。

楼主:
21世纪了,不要 再走 小作坊 的 老路。
精心 筹划一下, 设计 多用一点 PCB, 发外加工。
引用 网友O:

很多小东西(很简单),只做一块,后面都不做了

楼主:
1:激光打印机-----打印线路图
2:热转印纸------同上PS:镜像打印
3:电钻----焊盘孔,定位孔==
4:油性笔(可选)----转印后修补
5:覆铜板--------不解释
6:盐酸+双氧水+水+盛具---1:1:2 ...
引用 网友F:

谢谢

楼主:
如果是做样品给客户的话,建议你还是算了吧,如果自娱自乐的话,还可以玩玩。

如果给客户,可以买一台小型的PCB雕刻机,大概需要4万多块钱吧,速度还是很快的。 ...
引用 网友G:

雕刻机是个不错的注意

网友Q:
过塑机贵不贵,用什么类型滴?

网友N:
我最近在淘宝上做过板子,10X10cm,10块,118元,+运费20元,共138元。
没有工程费。看这个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885433983
时间5,6天,质量还可以。
以前做过5X5cm的,50多元。
你自己搜一下,很多的。具体价格可以问店主。

网友:
21# yezhubenyue 双面板其实也能做出来,只不过线最少的10mil以上,我们就拿熨斗,Fecl3,菲林纸弄的。

网友R:
锯子啊。。。你说买来了覆铜板,怎么截啊,是吧。。。
要是一个板子只用两三个的,但又要经常做的话,雕刻机应该很好的。
再就是,你说要方方正正的,建议再弄个小虎钳,放桌上的,不然锯不直。。

网友R:
双面板也见过,要么中间用了飞线,要么是用过孔定位啊

网友S:
回复 网友R:
别听某论坛的某莫胡吹,他就能忽悠.
雕刻机是机械加工的,细的焊盘走线经过机械雕刻以后,已经不牢靠了.而且如果板子不平,就有连线和断线的可能.你想想铜箔的厚度有多少吧.而且要把工程文件转换成刀路文件,这个又是一个**烦.
所以现在最快的办法就是热转印和光转印,自己腐蚀,钻孔,基本就1天甚至1个小时.
其次就是外发打样了.来回一个礼拜.

网友R:
回复 网友S:
高人。。。
寒假回家一直在那个论坛逛,有点洗脑的意思,呵呵

网友R:
37# 奔牛滚滚 另外就是机械加工后的可靠性没想到过。但是把工程文件转成M代码G代码什么的应该还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R:
别听某论坛的某莫胡吹,他就能忽悠.
雕刻机是机械加工的,细的焊盘走线经过机械雕刻以后,已经不牢靠了.而且如果板子不平,就有连线和断线的可能.你想想铜箔的厚度有多少吧.而且要把工程文件转换成刀路文 ...
引用 网友S:

谢谢,可靠性确实有待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