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FFF

楼主(2012-01-16):
为什么我烧完程序后查看内存,发现opcode全被3FFF填充了? hex是通过bin转来的。 如何解决呢? 求详解,谢谢。 PIC16F877A

网友A:
要么是你转换失败的结果,要么你本来的数据就是那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换应该是成功的,转换后有数据的,但是烧进去全是3FFF。

网友A:
你可以用TXT打开HEX文件看看数据是多少?

网友A:
3FFF也是数据啊

楼主:
打开来看后,发现还是有很多不是3FFF的数据的。但是一烧到片子里就发现program momery全是3FFF填充的,很无语啊?  什么问题呢?
有图呢:
或者是我的配置不对? 哪位大神帮我配置下。

还有就是为什么我清空了Erase flash device 之后,查看内存还是显示有空的呢? KIT3  PIC16F877A

网友A:
你的描述就是问题。

什么叫一烧到片子就发现program momery全是3FFF填充?

首先你打开HEX文件看看里面的数据到底是多少?其次,你烧写完了后,program momery中的数据从哪里来的?如果是你从芯片反读出来的话,你需要检查一下芯片的加密位是否打开了?如果打开了,你认为会读出正确的数据吗?

网友A:
把你的HEX文件打包发上来

网友B:
程序加密了,需要取消加密配置字。

楼主:
我初学单片机,请问怎么取消?还有就是加密了就不能烧写吗?

网友B:
反汇编了

网友B:
给我个邮箱我把程序发给你。

网友A:
1、你的HEX文件没有问题,里面有正常的非0X3FF的数据
2、这个可以在MPLAB下面按照tu0.jpg操作,导入到MPLAB中
3、在MPLAB中按照tu1.jpg操作,打开程序空间可以看到机器码和ASM指令,此时可以看到机器码并不是0X3FF
4、按照tu2.jpg操作打开芯片的config对话框
5、按照tu3.jpg操作关闭芯片的代码保护,此后向芯片烧写HEX文件进去后,再执行读芯片数据操作时,将会得到和原来HEX文件一样的数据。

网友A:
1、你的主要问题,应该是调入HEX文件烧写芯片后,可能再次读芯片操作时,因为芯片被加密了,此时不能读回芯片里面的数据。
2、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没有正确导入HEX文件,你可能在tu0.jpg操作时,直接使用的open文件的方式,此时是无法将HEX文件调入到MPLAB中的,此时用MPLAB的EDIT功能打开HEX文件看一下而已。

网友B:
楼主应该是在做逆向工作的,呵呵!pic16f877a已经很老了,还能买到吗?

楼主:
我是学生啊啊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给的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不断学习,我试试,谢谢。
绿色的是代表用的还是没有用的呢?

楼主:
VIEW中的这个绿色代表用的还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