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M输出时钟下,怎么对输出信号进行偏移约束?

楼主(2012-01-16):
请教,
用DCM输出时钟clk作为系统时钟下,怎么对输出信号进行偏移约束。
起因是Clock Domains中就没有"clk"项,只有外部输入时钟clk_in!

楼主:
输出信号的偏移约束,这个问题纠结死了。

楼主:
是不是输出偏移约束,只能用外部输入时钟,不能用DCM等产生的内部时钟进行约束吗?

楼主:
自答:
xilinx的白皮书上面说offset的参考时钟不能是内部产生的,只能是pad进来。

楼主:
上传 What are OFFSET Constraints.pdf by xilinx

楼主:
看样子从总体上思路有误!
因为对于输出偏移约束,可以不用!
用DCM的移相信号就能对dout信号进行锁存。

那剩余的问题是:怎么在DCM输出时钟与系统同步信号之间建立时序约束了。
好像synplify中可以,而ISE中没有相应设置项。是这样的吗?

哪位能说明一下。

楼主:
查获的资料
By placing the PERIOD constraint on the input clock, the Xilinx tools automatically:
• Derive a new PERIOD constraint for each of the DLL/DCM/PLL output clocks
• Determine the clock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output clock domains, and
automatically perform an analysis for any paths between these clock domains.

楼主:
唉,没有进一步的解答了。网友的、XILINX官方的相关资料都在附件中了。

网友A:
首先要明白offset分,IN and OUT,作用是什么?
offset 板级系统同步用的
呵呵,你要细细看看文档,

楼主:
首先要明白offset分,IN and OUT,作用是什么?
offset 板级系统同步用的
呵呵,你要细细看看文档,

兄弟,我问的是"用DCM输出时钟clk作为系统时钟下,怎么对输出信号进行偏移约束?"
已经明白了,答案在"网友的、XILINX官方的相关资料都在附件中了。  DCM的时序约束.pdf (84.87 KB) "中.

网友A:
我哪句错了?

楼主:
1)已经结贴给分了。
2)XILINX官方的二个时序相关资料名称在“DCM的时序约束.pdf”中了,具体记不清了。关键是这二个文件上面也没有明确写出怎么用DCM输出时钟对输出信号进行偏移约束。

网友A:
呵呵,你还是没有明白offset的意思,文档上应该说了offset的参考时钟是输入PAD位置的时钟,软件会帮你计算时钟经过DCM的延时,这样才能保证板级系统的同步。

网友A:
如果以DCM输出做参考,反而对板级同步不利,还要自己计算DCM一类的延时。

楼主:
软件会帮你计算时钟经过DCM的延时

--->   没有看到在哪里明确写明会自动进行OFFSET约束!
      只写明对DCM输出时钟会按CLK IN连带进行约束。

网友A:
嘻嘻,
1,offset out 的参考时序是pad端输入时钟这个明白否?
2,比如说,约束的值是10ns,这个10ns是相对于clk_in(pad),如果clk_in经DCM延时了4ns,变成了clk_dcm,输出的数据是以clk_dcm时钟的沿打出的,那么布局布线时数据输出延时就是6ns,软件自动算上了DCM的延时4ns。明白了吧!

楼主:
感谢Backkom80正在努力理解。不过好像有点不太明白。
比如:clk_in =10MHz,T=50ns,经过DCM后clk_dcm=50MHz,T=20ns,
50-20=30
这个延时30ns是指什么啊? 每个周期都相差了30ns了。

网友B:
nongfuxu你是做硬件的吗?
Backkom80已经讲的很到位了,关键:offset out  保证板级系统的同步。
请baidu 共同时钟系统

楼主:
首先感谢二位!
Backkom80应该说是讲解得很多,只是我对有些术语和物理含义还没有理解透。
我正在看那个资料,马上再去查什么叫“共同时钟系统”。

楼主:
看到一篇博文,正在消化它。打包附在下面了。感谢edacsoft指点。

楼主:
秋空**净,嘹唳独南征。风急翻霜冷,云开见月惊。
塞长怯去翼,影灭有馀声。怅望遥天外,
乡愁满目生。

此问题,终于可以拨开云雾见明月了!
我的理解是:
  使用DCM产生系统时钟后,虽然ISE名义上是对clk_in进行约束,而实际上是已经将clk_dcm虚拟成clk_in作为系统时钟,然后进行以后一系列静态分析了。多时钟下也一样,只是用时钟相关约束语句进行关联,而且应该也是“名义上是针对clk_in”,实际上是针对clk_dcm进行时序约束分析。
--->经过DCM后,clk_in只是一个傀儡,仅作为参照物的傀儡,真正的计算时序约束时,BOSS是clk_dcm!

仙踪难觅情如梦 蓬断随风叶随风 同心千载痴情盼 守得云开见月明
***感谢 Backkom80edacsoft***

楼主:
使用DCM产生系统时钟后,虽然ISE名义上是对clk_in进行约束,而实际上是已经将clk_dcm虚拟成clk_in作为系统时钟,然后进行以后一系列静态分析了。多时钟下也一样,只是用时钟相关约束语句进行关联,而且应该也是“名义上是针对clk_in”,实际上是针对clk_dcm进行时序约束分析。

嘻嘻,有些地方还需要仔细挣拙.

网友C(2016-02-17):
引用 网友A:
嘻嘻,
1,offset out 的参考时序是pad端输入时钟这个明白否?
2,比如说,约束的值是10ns,这个10ns是相对 ...

    你好,我有一个关于FPGA偏移约束问题想请教一下:晶振输入FPGA的时钟 sys_clk 50MHz,经过DCM输出30MHz时钟dcm_clk,dcm_clk驱动信号输出(时钟一块输出),该输出信号进行输出偏移约束,假设参考30MHz时钟时OFFSET的值是15ns,但实际约束是根据sys_clk进行的,则此时OFFSET值应该如何设置?又是根据什么方式变换出这个值的?
    有时间的话麻烦帮忙解答一下,或者分享一个资料看看也行(在xilinx 237文档这timing closure文档中均未见相关说明),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一篇博文,正在消化它。打包附在下面了。感谢edacsoft指点。

    你好,我有一个关于FPGA偏移约束问题想请教一下:晶振输入FPGA的时钟 sys_clk 50MHz,经过DCM输出30MHz时钟dcm_clk,dcm_clk驱动信号输出(时钟一块输出),该输出信号进行输出偏移约束,假设参考30MHz时钟时OFFSET的值是15ns,但实际约束是根据sys_clk进行的,则此时OFFSET值应该如何设置?又是根据什么方式变换出这个值的?
    有时间的话麻烦帮忙解答一下,或者分享一个资料看看也行(在xilinx 237文档这timing closure文档中均未见相关说明),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