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FET的寄生二极管,比较困惑!

楼主(2012-01-16):
下图是MOSFET的结构示意图,我怎么看,D、S之间都是2个背靠背的二极管,怎么会有一个跨接在DS之间的二极管呢??多谢!

网友A:
常见的分立MOS器件,B和S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没有连在一起,B会接到系统里最低的电位,这个时候也只需要考虑那一个二极管就够了,另一个肯定不会导通

楼主:
LS,照你的说法,只要在DS之间加一个电压,即便VGS=0,DS之间也是有电流的咯??

网友B:
楼主引用的结构图,是不带寄生二极管的。
看图,Fig就是这种两侧引出D、S的,符号上没有寄生二极管:
[local]1[/local]

而下面这个是现代的,D、S是上下引出的,才带有寄生二极管:
[local]2[/local]

资料来源:http://www.irf.com/technical-info/appnotes/mosfet.pdf

网友C:
lymex的回答准确、认真。支持。

楼主:
我好像看到坛子里有大侠说,不存在不带寄生二极管的MOSFET。。。。。。

不过,我的看法是,只有大电流的功率MOS管才会做一个寄生的二极管,主要是防止DS被反向击穿。

楼主:
lymex的回答准确、认真。支持。
引用 网友C:

always.....

网友D:
楼主图中的图片是CMOS工艺器件,4楼2图是“功率MOSFET” ,DMOS N沟的

楼主:
那么,只有大电流的功率MOS所采用的特殊工艺才造成这个寄生二极管咯?
CMOS工艺不存在这个寄生二极管,是这样的吗?

网友D:
是的,取决于工艺
顶楼单单说是MOSFET,有没有DS二极管不好说。

网友E(2012-11-26):
又学一招

网友F(2013-07-26):
引用 网友B:
楼主引用的结构图,是不带寄生二极管的。
看图,Fig就是这种两侧引出D、S的,符号上没有寄生二极管:
[loca ...

最近拜读您关于微电流检测的资料,佩服之至。在这里想向您请教一下如果在一些应用场合,比如同步整流中升压部分防止输出电容对地放电的MOSFET要求其源极电压比漏极电压高,但是MOSFET自身带有体二极管,导致源极电压不能高于漏极电压,如此该如何消除体二极管带来的问题呢?希望能够解答,谢谢。

网友G(2016-10-05):
引用 网友F:
最近拜读您关于微电流检测的资料,佩服之至。在这里想向您请教一下如果在一些应用场合,比如同步整流中升 ...

同问,源极比漏极电压高的的情况如避免反向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