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板子跑完48小时高低温后,发现FPGA不工作了,求指点

楼主(2012-01-16):
板子上周跑完48小时高低温后,周末又跑了两天,发现FPGA不工作了,不能读写,均返回error。开始刚跑完高低温时候是好的,这可肿么办,有遇到类似问题的么?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呀

网友A:
比较奇怪呢

网友B:
C级还是I级,芯片超过没超过温度极限。

网友C:
是芯片跑不起来,还是板子跑不起来,这个要查清楚

网友D:
会不会是产生虚焊,以前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一个电源片子的封装做小了,机器贴片,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不工作了,查来查去,结果是电源芯片温度高了,引脚和PCB板接触不良,上了一些焊锡就没问题了,也不知道你这个是否有相同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觉得也有可能,但是在相同环境下,带电reboot 整个系统,出问题的是主板上插的一块子卡,FPGA又可以正常读写了

网友E:
这种现象,没有板子 怎么给你分析呢。

1 有可能是你的芯片或者其他元件问题。

2 可能就是焊接问题。

3 可能PCB班制作质量有问题。 跑了两天 可能有些过孔不通了 或者出现其他问题了。

可能的问题太多了。  还是要自己找个板子好好琢磨下。

网友F:
什么型号的FPGA?是部分失效还是整个FPGA逻辑乱了?
电流有没有明显增大?

网友G:
最后一步测试是低温测试吧? 拿出来之前,没让恒温箱加热吧?
板子上有水蒸汽凝结了。。。。就跑不动咯

网友H:
小心晶振

网友I:
路过,坐看结果

网友J(2012-04-17):
有可能用的是C级的产品

网友K:
;P,超负荷工作,跑累了。;P

网友L:
要注意,器件的使用温度范围,
还要确定,问题出在那

网友M:
器件超过了他的忍受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