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稳压电路

楼主(2012-01-16):
这是从别处看到的一个稳压电路,据说很常用的,见图。开始觉得挺好挺简单,后来发现管子的压降接近20V,这个太恐怖了吧,功耗会不会很大?输出电流的能力是不是很小?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管子的压降吗?

网友A:
线性稳压器就是这样工作的,其实就是个射极跟随器,嫌功耗大的去用DC-DC,前提是纹波你受得了。

网友B:
这个稳压电路不适合大功率的,如果想用,为了使这个管子不至于烧掉的话,建议在24V与管子之间串一适当的功率电阻,这样,管子压降V=24-5-IR  R 为功率电阻,I约为输出电流。电流增大的话,管子上的压降反而会降低,不至于随着电流的上升,管子上的功耗会增加。可以有效的保护管子,保护后级电路,此时管子的功耗为一二次函数,有兴趣可以自己计算下,电阻的选择以最大电流情况下管子的压降仍能满足管子工作的条件为准。

网友C: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D:
c极串联电阻会带来稳压性能大幅下降的缺点。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只要电阻合适,不可能引起稳压性能下降。

网友F:
压降不会凭空减小,只能通过分担减小,分担方法很多,楼主可以发挥想象.

网友G:
如果要求的输出电压较低调整管上的压降自然会很大,线性稳压电源就是这样,输入输出压差较大且需较大输出电流时应尽量采用开关电源。

网友D:
回6楼gx_huang:
看看下图就知道,用调整管集电极串联电阻的方法来减少调整管功耗,同时又要不减低稳压特性,无论如何选取串联电阻,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看了你的图,还是不知道你想证明什么。
你不要拿不合适的电阻值来证明什么东西。
你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也不要把一点点的性能差异也考虑进去。

网友D:
与gx_huang商榷:

想证明:用调整管集电极串联电阻的方法来减少调整管功耗,同时又要不大幅降低稳压特性,无论如何选取串联电阻,几乎不可能的。

电阻值选小了,没有减少调整管功耗的功能(只有限流功能、防止浪涌功能)。电阻值选得较大又没有稳压功能。所以建议电源设计者最好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减少调整管功耗。包括在三端电源芯片前串联电阻。不仅仅是仿真。实际也是如此。举例说明:有一通信设备的时钟提取电路采用了楼主类似电源,结果时钟输出抖动过大,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偶然把那只电阻短路,问题迎刃而解。

重复一遍:建议电源设计者最好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减少调整管功耗。包括在三端电源芯片前串联电阻。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你的意思的,但是这个图给的有问题。
什么事情都要分析原理,但是可以肯定,你分析错了。
为了分析简单一些,假设负载最大电流1A,负载电压5V,从24V降压,调整管的压降是19V,有19W的功耗,如果串联15欧姆电阻,则调整管的压降是4V,功耗是4W。

至于你说的一个通信系统的问题,你不能把原因归罪于电阻。
也许,你这个通信系统,平均电流1A,但是瞬间电流10A,则电阻必须按照10A来计算选择。结果就是在1A时,调整管的发热没有降低多少。也就是说,你不要拿极端的数据来分析问题,不要正常电流1A,用1mA来分析,也不要最大电流10A,在1A处分析。

网友E:
补充一下,对于平均电流小,但是瞬间电流大的场合,在串联的电阻后面并一个电容并适当增大滤波电容可以即达到降低管子的功耗,同时又可以输出瞬间大电流。
有些人光知道串联电阻,却不知道应该增加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H:
负载电阻相差10倍,集电极电阻选得过大,当负载电阻减小时,电压自然降得就很厉害。

应该先确定负载范围,再确定电流范围,再确定集电极电阻。

集电极电阻选得过大,负载电压波动大;选得过小,又不能明显降低调整管的功耗,只能尽量优化集电极电阻的作用,使其满足负载电压波动幅度要求的同时,尽量分担调整管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