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总线多节点通信丢包严重求救

楼主(2012-01-16):
目前在用stm32f103RB的片子做一个用到CAN的项目,用周立功的CANET-200T调试。
      现象是总线上只挂一个设备是完全OK的,挂2个设备就丢包很严重了(只有一个设备在发送)。通信的过程是 设备A与PC,或者设备B与PC通信,AB之间没有数据通信。

      如果把一个设备A的CAN接收中断关掉,另外一个设备B通信就OK。但是用JLINK对A进行调试,B进行发送时,A也不会进到接受中断里面去。用JLINK对B进行调试,数据发送出去没有错误发生,PC接受这边总是会有数据包丢失。

      纠结中啊。:dizzy: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个。
用stm32 的CAN的有碰到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A:
不要用JLINK进行调试,都脱机跑试试看。

楼主:
都试过。不用jlink也会丢包

楼主:
设备端都开了过滤器,所以 B设备不会接收到 A设备的数据包。可以排除掉B把A发送给PC的数据接收掉。

猜测是打开接收中断的CAN设备对总线上的数据有影响。

网友A:
最好用示波器来查看,看单端的CAN_TX、CAN_RX。
可以考虑:是否波特率差异偏大? 是否采样点设置得不合适?

网友B:
是不是周立功的CANET-200T的问题?
以前有一工程师用周立功的CAN调试,连接两个CAN接口,就丢包。

楼主:
A,B 2个设备是一样的程序,单独接A和单独接B都不会有丢包。
用的是10K波特率,不同的配置也换了几个,没有改善。

上周打了周立功的技术支持电话,按照他们推荐的配置,也不行。
周立功公司放假了,
准备自己改一个CAN转usart调试一下看看是不是canet-200T的问题:dizzy:

网友C:
M32邮箱太小属天生缺陷。

楼主:
对我来说够用了

楼主:
:funk:
还真是CANET-200T的问题

网友D(2012-07-01):
回复 楼主:
具体是什么原因?那canet200T还能用吗

网友E(2014-07-28):
我也遇到CAN通信丢帧的问题,请问下着这跟设置波特率有关

网友F(2015-08-14):
我也遇到了你这个问题,两个节点同时向第三个节点发数据就出问题了。单独都可以的。你这个解决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你这个问题,两个节点同时向第三个节点发数据就出问题了。单独都可以的。你这个解决没? ...

TI的VP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