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6个ADC数据采集模块, 大家帮我看看哪个最好啊

楼主(2012-01-16):
大家好!

我有个气体传感器, 供电5V. 线性输出 0.015V ~ 2.5V, 表达0~20000.

这个传感器在实际使用环境温度有高有底, 湿度也一样,

因为自己不会画板, 也不懂电路, 无法分辨好坏.

我在淘宝找了电子秤的板子(都有说ADC芯片).

希望大家在帮我评比时, 注意精度 温湿度; 可以忽略AD路数.

我准备接一个ARM11板, 通过485 或者 SPI采集数据,
初步用SPI, 因为要采样多次再平均, 所以需要高速.
这个数据采集系统, 准备用900mA的锂电供电.
持续工作时间一般在2个小时, 最大不超过12小时
成本<200元都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稳定和抗干扰能力强.

第2 和 第7个是AD的方案, 看起来质量不错. 第7个太大了.
其他都是一个公司的芯片; 第1个CS1168的, 其他的好像是HX711的, 挺看好CS1168的, 不知道他的质量和稳定性怎么样.

第1个:

24位ADC 数据采集模块 电子称 电子秤 称重 CS1168 变送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572304756#

第2个:
ADC数据采集模块 数码管显示 串口通信【毛毛雨工作室】[DPO117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568368297

第3个
dsp28335开发板外扩ad7656模块 ad7656数据采集板16位6路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641094499

第4个:
AD-CS5 高精度称重模块 24位AD 数据采集模块 变送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278396839

第5个:
电子秤传感器专用 差分输入HX711AD模块双通道24位模数转换带屏蔽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13848796772&prt=1326693535106&prc=1

第6个:
HX711电子秤制作称重传感器重量压力应力毫伏测量24位AD模块已焊

第7个:
AD620、ADC0832、51单片机、RS232、模拟信号采集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3v13N.3-EZNP.h-bbzIu&id=3198556452&

麻烦大家了! 祝大家龙年工作顺利 财源丰收!

网友A:
各个模块我都看了,从性价比及外观来看,我肯定选择第5个

说说理由,第6个和第5个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是从外观设计上来说,5肯定比6要好,所以6我就不说了

2和3也不说了,看下价格就排除了,4还是个不错的东西,不过LZ用5就足够了

至于1的话也能用,不过35元总感觉哪里不值。

建议选5,如果LZ要的多的话,可以自己画个板子自己做点呀,这个简单。

如果要一个两个也可以买两个万用板自己焊呀,很快的,而且还便宜

楼主:
准备就用第一个 CS1168的试试.
因为他的尺寸 价格都还可以, 还在哪里找到CS1168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就不知道他的板材电路做的怎么样, 过年了, 大家都没上淘宝了.

楼主:
大家新年好!

网友B:
还是用台湾纮康的较为合适啊

http://www.hycontek.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是要现成的板子!

网友C:
楼主还是要先弄清楚应用的要求和技术指标,气体传感器的放大、数据采集电路和电子称的要求及工艺截然不同,除非你的要求很低,否则那是要花冤枉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这个气体传感器和普通的不同, 输出直接是电压了, 无需放大. 一般的也就是将0.015V~2.5V放大成 0~5V.

所以我不需要一些其他电路, 能检测1mv就OK了. 所以选择电子秤的AD模块.

网友D(2013-06-17):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要先弄清楚应用的要求和技术指标,气体传感器的放大、数据采集电路和电子称的要求及工艺截然不同, ...

你好。
我现在希望测量力值传感器的信号(对精度要求有点高的),不知道使用HX711这种AD合适吗?
还要在传感器后使用运放放大或隔离吗?
电子称与气体传感器的工艺有什么区别?你可以具体讲讲吗?
这种AD 属于什么类型的吗?我在其他的测量仪器中看到常用AD7705等等,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