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设计中过孔盖与不盖绿油的设计方法(ALTIUM DESIGNER)

楼主(2012-01-16):
最近看到几个帖子关于PCB过孔开窗的设置问题
所以另开贴详细介绍PCB中怎么设置过孔的绿油覆盖问题

首先看下面两个过孔

这是没有盖绿油的过孔,我们看下3D图的显示

可以看到都没盖绿油,我们打开其中一个设置一下属性

这样就设置好了其中一个过孔的属性

我们看下效果

再看下3D

这时看到过孔已经盖上绿油了

如果想要板上所有过孔盖上绿油,我们可以查找相似对象的方法,看下面

把,VIA后点SAME选上,查找到板子上的所有过孔,然后

把那两项勾上即可,点确定就完成了全局更改,达到全板过孔不开窗的效果

其实就是完成阻焊层的设置问题,大家弄懂阻焊层的意义,实验一次就知道了

当然过孔盖油这种工艺问题最好早工艺文件上给厂家做个说明,厂家会给你盖油的。:handshake

网友A:
一直是这样的

网友B:
定位孔不盖油这样设置行吗

网友C:
定位孔要盖油的吧?

网友D:
谢谢搂主,我知道怎么让过孔被绿油覆盖了。但有时需要焊锡填满过孔,这又是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E(2012-04-28):
谢谢,与6楼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久以前的帖子了被你挖出来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焊锡填满过孔你可以把过孔的孔径改为0,不过这种工艺发板时要和厂家交代过孔塞锡,不然容易出问题

网友F(2012-11-06):
太实用了。

网友G:
我最近的layout也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H(2012-12-08):
一直都是这样弄的,定位孔是焊盘,查找相似对象选中不了,不盖油

网友I:
不错啊,看懂了!就是中文看起来不舒服

网友J:
厉害   找了好久

网友K(2013-01-09):
到处都有师父,疯狂学习

网友L:
LZ和我有缘 我刚遇到这个问题你就开始讲解了,哈哈 有用学习着,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和我有缘 我刚遇到这个问题你就开始讲解了,哈哈 有用学习着,走起

:P

网友M:
盖油与不盖油有何区别呢?大侠

网友N(2013-04-16):
找了很久这个设置方法,今天总算找到了。。。。真心的感谢

网友O(2013-06-28):
定位的话还是用MARK点吧,不涂绿油,直径为1mm的铜皮,安装孔的话还是不盖绿油的好

网友P:
表示跟楼主的方法大同小异。

网友Q(2013-09-12):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R(2013-10-18):
请问在大焊盘上放置过孔散热需要设置敷绿油吗,如果在焊盘所在的层(比如顶层)如果选敷油,而焊盘是不敷油的,那么这样做的结果是敷油还会不会敷油啊

网友S(2014-08-23):
顶下,上次就不懂得设置这个。。拿回来的过孔都开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