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ool edit软件如何分析DTMF信号

楼主(2012-01-16):
我记得之前使用GSM无线模块接收DTMF音的时候,可以通过cool edit软件在PC上接受,并直观的看到波形和频率,现在不知道怎么用了,有哪位大侠知道具体用法?谢谢

网友A:
没法分析的 分析的有错误

网友B:
不如用一片8870、8880或者8888之类的芯片来解码。

网友C:
通过GSM接收到DTMF的波形,在通过音频输入,通过cooledit录下来,就可以看到波形了

网友D:
貌似不行哦

网友E:
做FFT后,看能量值

网友F:
楼主是不是想通过GSM的语音信道遥控航模的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