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的零线环绕电路板一圈的作用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2-01-16):
有一个采集系统,既有模拟电路又有数字电路,还有电源模块,单相交流电的零线环绕了电路板一圈,但是没有闭合,请问是什么作用,是要屏蔽交流电的干扰么?

网友A:
应该是零线接地,是起到交流电路中保护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是零线接地,但为什么要绕电路板一圈呢?

网友B:
和敷铜目的一样!
不过比那些不走底线的“高级”工程师们高级多了!目的更直接,诉求更明确!dxp敷铜选项里面作为敷铜方式之一提供供了!建议不走底线直接使敷铜替代接地的“高级”们好好理解理解!

网友C:
单相交流电的零线也有可能会是220V,个人认为这样做有点不安全,期待高手详解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能详细说明单相交流电的零线也可能是220V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