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实际功耗大于datasheet上标注值

楼主(2012-01-16):
现在使用XC3S400,工业级的。根据datasheet上的说明:
Iccintq(1.8V),最大180mA;Iccoq(3.3V)最大14mA;Iccauxq(2.5V),最大44mA。
这样整体计算下来功耗约为370mW。

开始FPGA外部PROM不加载程序记下电流值,然后烧写进程序再记下电流值。显示电流差是120mA,电源供电5V.
这样是否可以认为FPGA的功耗为600mW?
为何会出现实际功耗大于标注功耗的情况?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嘻嘻,理解有偏差,
ICCINTQ是:静态时VCCINT的电流,是静态的。同理后面两个也是。
在最前面应该还测到了一个值(没有下截程序时的值),那个值应该包括了370MW这个值,属静态。
后面多出的600MW是动态的值。
动态值的大小是可变的,简单来说有这么几个主要因素:资源的使用率,整个系统工作频率,内部信号的翻转率等。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B:
确实是这样呢

网友C:
600mW是你5V电源的功耗,不能把它全算到FPGA头上

网友A:
嘻嘻,他是前后电流的差值是120mv,不是一共12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