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MMC口是OpenDrain的嘛?

楼主(2012-01-16):
一般SDMMC的data线上上拉电阻都是10K以上,这么大的电阻也不像是OpenDrain,那么上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应该就是开漏外上拉

开漏输出上拉电阻接多大手册上应该有说明吧

楼主:
SDMMC的速度是Mhz级别的,如果是开漏的,再加上10k以上的上拉电阻,支持不了这么高的速度吧,波形会变得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