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决

楼主(2012-01-16):
谢谢各位~~~

网友A:
上面的已经给出名字了啊,美国ISSI的IC,应该是个RAM芯片一类。

下面的那个把上面贴的标签撕掉,下面应该就有芯片型号,可能是个32PIN的MCU一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夜老师,那块芯片撕开也就这么多,看看有木有大神用过的

网友A:
可以把撕开的图片传上来看看

楼主:
4# yewuyi 呵呵,手上只有这么多资料,关键板子不是我们自己的

楼主:
:)顶一下,看看有木有人见过,还有一块芯片上贴的C8150148

网友A:
这个标签可能只是制造商内部的一个材料编码而已,如果是这样,用它来确定芯片型号则纯粹是缘木求鱼了。

最好找到实物,看标签下面是否有字。

从图片看,猜测最可能为如下:MCU,类如8255的那种扩展芯片,FLASH或其它存储芯片

网友B:
看板子像是正式产品,使用DIP插座的十有九九是EEPROM或者FLASH型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