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MAHA工业机器人于ABB的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2-01-16):
YAMAHA工业机器人于ABB的PLC通讯问题,参数设置,通讯站点

网友A(2013-01-06):
YAMAHA没有用过,但是发那科,库卡,那支,都用过,通讯一块无非就是俩块,总线 和俩种,Profibus很简单就是硬线接好就可以了,Device Net五星线2根24V,2根信号线,一根屏蔽线。一般都是需要扫子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