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懂这个电路,烧了串口,刚刚!

楼主(2012-01-16):
上图先:这是一个大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大家没有没注意到这个电机的驱动接法很怪,尤其是那个地的接法,我一直很难理解,听人说这种是高压地,为什么要这么接?和我们普通的直流电机驱动电路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个地还和主控电路,单片机共地。我刚刚想改成用串口驱动它,没想到一上电,一闪,黑了,串口烧了。跪求大侠赐解……

楼主:
补偿一下,这个电机是DC180V10A的大家伙……整流桥前面的是AC220V

网友A:
:L完全看不明白/直流电机接反了也没有关系。最多就是马达转的方向不对而已
你能说一下,你想要做一个怎么样的电路吗?
还想问一下,你左边4个二极管整流出来的电压是多少?
希望你不要说是100V左右

网友B:
图贴完整一点,另这个图看不出多少内容.

接地在于方便驱动40N60

楼主:
这个是完整的驱动图,电路不是我设计,不然我也不会迷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是180多V

网友C:
“没想到一上电,一闪,黑了,串口烧了”说清楚点,是电脑串口还是单片机串口烧了?

如果是电脑,不烧才怪,图上的地是带电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这个地为什么要这么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望请赐教……这个地为什么这么接?

网友C:
所谓地,只不过是一个参考零电位,将这个地方作为地,关键是方便驱动MOS管,就是为了OUT_A和地之间形成一个电压差,这个电压差要大于Vgs才能使MOS管导通。
反过来说:你认为要接在哪里呢?接在别的地方如何驱动MOS管呢?

网友D:
接地在于方便驱动40N60

网友E:
180V的DC电机标识怀疑.
220V整流出来电压是多少?
电路设计没错.解决不烧串口的办法是买个500W的隔离变压器,你的电脑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F:
回复 楼主:
算错了吧,到底是算错还是想错?
如果是想错了,那么
补充下全桥整流的知识吧。。。

网友G:
这个工作应该没问题,仿真用隔离电源给仿真器和电脑供电,否则电脑与仿真器完蛋了

网友H:
:L大电压,表示你先测试下输出是多少V,表乱上低压设备~~~;P

网友I:
人家用的是RC供电,和变压器比是没有隔离的,用的时候千万注意安全啊!

网友A:
:dizzy:你怎么乱弄阿?一个串口芯片最大电源电压才12V,还有5V的。你接个180V给MCU不爆才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你理解错了,220V是驱动电路,单片机当然是5V的,但是他们“共地”,正因为这个“共高压的地”,所以才引发了很多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明白,主驱动是AC220V整流成直流,供给大的直流电机。还是我说的,他们“共地”,正因为这个“共高压的地”,接是示波器跳闸,所以我去了示波器插座的地线……

网友J:
这种做法并非不常见,单片机地浮在高压上面。没什么问题。但单片机串口不能直接接电脑,否则烧毁啊。需要采用隔离变压器给你的板子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J:
恩,我第一次碰到这浮高压的地,没注意,电脑串口给烧了,现在搞了一个串口隔离的东西,保护了……现在这问题高压地的问题也想清楚了!

网友K:
AC220V整流出来的电压,地线和电脑串口有压差的,还是供地的问题

网友L: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