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按键状态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2-01-16):
这是一个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秒表的例子,
自己动手进行了数码管刷新显示和秒表跑起来
但是到按键控制时,不知道按键程序怎么写了,并且 按键不响应了,不管多久刷
郁闷中调试,进行S1灯控 S2秒加1,也不行了。。
那位大哥帮忙看看,见附件 protues仿真中。。

网友A:
请参考这里的资料:

按键检测与处理 相关**
http://blog.21ic.com/user1/349/archives/2007/42029.html

楼主:
问题问的详细些:
1 数码管某位显示小数点和取消小数点,作为是否可以调整的标志,怎么处理合适?
2 键返回值处理:
按键S1进入调整状态使能,并进入秒调整,再按进入分钟调整,再按进入小时调整
按S2、S3进入调整状态,基于S1分别进入加减,并且长按也要处理;
按键S4退出调整状态使能

那位能帮忙详细说说

网友A:
问题问的详细些:
1 数码管某位显示小数点和取消小数点,作为是否可以调整的标志,怎么处理合适?
2 键返回值处理:
按键S1进入调整状态使能,并进入秒调整,再按进入分钟调整,再按进入小时调整
按S2、S3进入调整 ...
引用 楼主:

1、这个是显示的问题
2、这个用状态机解决。

感觉你还没入门。建议先多看看基本的教材。比如,怎么构建一个最小的程序,怎么处理显示、按键。

网友B:
呵呵,建议先简化为一个键试试弄

网友C:
由易而难

网友D: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F%E7%A8%8B%E5%BA%8F

按键状态扫描程序
不过觉得这个其实也不算得很好,供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