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中心抽头变压器 正负电源设计

楼主(2012-01-16):
24V无中心抽头的变压器,要求正负5V电源,300mA,负载不对称。
之前是整流桥整流后用2个34063做的,发现故障率较高,想修改下设计。
因为要控制成本,排除比较贵的DC-DC。
除了半波整流,还有其他方案么?

全波整流,不接中心抽头的话(成桥式整流了),要带完全对称的负载才行。
有人说,可以接假负载,不知是否可行,要怎么接?

网友A:
干啥不换变压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换变压器就不犯愁了
问题是我们管不着变压器,换不了……

网友A:
34063不至于这么水吧,故障率高是不是货源比较水哦;P或者设计上有缺陷

要不你把整个方案换成开关电源得了(变压器都管不了,:L)

网友B:
7805 7905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考虑用7805和7905,关键是变压器无中心抽头,负载又不对称

网友A:
换开关电源方案比你现在的应该便宜

楼主:
换开关电源方案比你现在的应该便宜
引用 网友A:

求方案:handshake

网友A:
你现在的成本估计多少?
回复 楼主:
换我们公司的IC做吧,;P 不过公司放假了,销售都跑路了

楼主:
:L你来搞推销啊
原先就34063+外围器件呗

网友A:
搞推销就不和你在这扯了

变压器,其他的不要钱吗
10# syq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开个玩笑
实际上,我们只负责做电路板销售给客户,其他变压器什么的都是由别的厂家提供。
而每个客户都有他们的变压器供应商,不是同一家(如果是同一家,还可以协商一下)。
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客户都把他们的变压器改成3线的,这样会对我们销售造成麻烦。
所以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做改进,成本也是以这个为前提。

网友C:
负载不同,你用不同容值的电容,试试可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