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能不能用SH51仿真器

楼主(2012-01-16):
我的系统是win7,目前在用仿真器时碰到一堆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系统兼容性的问题,如果是的话那要换成XP,希望哪位大虾指点下!

网友A:
win7确实存在和很多老版软件的兼容性问题,特别是64位版本。对电工而言,32位的Vista兼容性较好,又比XP安全,可以考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