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220V电压采样

楼主(2012-01-16):
因空间和成本问题,没办法使用电压互感器
请问该电路可不可行?
若可行,有什么缺点?
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A:
直接电阻分压不可以吗?

网友B:
这样可以,属于常规做法。4M电阻可以改小一些,这样受干扰、受寄生电容的影响比较小。

直接电阻分压不行,有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求电压输出在500mV左右,请问电阻该如何选择

网友B:
左边两个用2M,右边两个=2M/220V×0.5V=4.5k
也可以选1M和2.2k。

网友C:
这样才有危险吧,系统对地电压变成 输入/2 了

网友D:
这样做真的不如直接电阻分压,增加了这个运放,因为等效电容会造成相位变化,不如直接电阻

楼主:
这样才有危险吧,系统对地电压变成 输入/2 了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做电路,不是很明白。
根据运放虚短和虚断的原则,貌似是这样。
求解答。

网友B:
楼主这样的电路没有危险,因为是用了两个大电阻接到电源上的。要知道,以前老式的验电笔,后面的电阻就是1M的,需要用手去触碰后面,前面接火线。

而采用直接分压法是不允许的,因为那样势必把仪器的地接到电源上,即便是接到N端(零线)也不可以的,因为N端不知道电压能上升到多少。仪器的地或者外壳只能接三线供电的地线。

网友B:
补充一帖,楼主的电路,在功率计中广泛应用。下面是日置的3332精密功率计,0.2%的,采用的就是这个电路。前面的电阻用了两个1M,而每一个1M是10个100k的串联。D201是双保护二极管。左边的“赤”接L,“黑”接N,当然这两个互换也没问题,电路可以认为是对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解答~
因为以前做电压采样都是用变压器/电压互感器,所以对这种做法不是很明白。
之前想过直接电阻分压,就是考虑到零线接地的问题,所以排除。

pengdsir说的“这样才有危险吧,系统对地电压变成 输入/2 了”和lymex您说的“仪器的地或者外壳只能接三线供电的地线”怎么理解。

网友A:
电阻直接分压在电表行业使用很普遍,应该不存在安全隐患,看了楼主的图,检测的信号与检测电路不共地,会不会共模信号太大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B:
系统对地电压变成 输入/2,那只是对开路而言。分压不能只看电压,还要看电流。高阻电流小,即便地线开路,也不对人体造成危险。

三线供电的三根线:
L:火线,一般对地有220V电压,危险
N:零线,一般对地电压不高,但在电网一场的情况下肯呢个会很高,所以绝对不要相信N没有危险的说法。
E:地线,就是三线插头的中间的那个,是接地的,保护地,一般接仪器仪表的金属外壳。

又及:漏电保护器,是当L与E之间(或N与E之间)有较大的电流的时候,就进行保护。因为人大多是站在地面上的,与E相通,因此触电就可以保护。但如果人站在N上,去碰触L,那就悲剧了,电源会把你当作一个正常的负载,除非电流非常大,超过了空开的额定电流(比如20A、50A)才能断开。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要小得多,动作速度也快。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若仪表地 接地,由于有两个大电阻接电源,无论电网正常还是异常,运放输入端电压都不高。
若仪表地不接地,又会有什么情况?
是不是"系统对地电压变成 输入/2" ,但是同样因为电阻大,电流小,所以不会对人体造成危险?
如果三相都测呢?

网友C:
你这样对人肯定没伤害,如果你的单片机系统独立地,没有外部接口,一点问题没有。如果还要和其他设备通信且没有隔离,这样是有隐患的。其实电阻分压的更常用,基本所有的电表都是分压的。

网友E:
R1和R2用多个电阻串联就好了

网友F:
10楼 经典.

网友G(2012-03-26):
直接电阻分压,最好加TVS、压敏电阻之类的保护

网友H:
这个电路可以用的--

网友I(2016-04-09):
请教该电路如何分析???拜谢诸位大神

网友J: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1694&extra=page%3D1&mobile=2

网友K(2024-10-08):
220V的地有问题,安全的使用二极管桥整流分压。

网友L:
直接电阻分压方式是可行的。电阻分压的中心点连接模拟地,而不能直接L或N只连模拟地。所谓的电压都是相对的吗,直接再比例换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