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917 PWM可否输出32KHz

楼主(2012-01-16):
PIC16f917 PWM可否输出32KHz,如果不可以,有没有可以的芯片?

网友A:
自己看一下DATASHEET,自己算一下

网友B:
32k没有问题

楼主:
Ryanhsiung :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么好算?...

网友B:
Ryanhsiung :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么好算?...
引用 网友C:

自己算的话,也不是很复杂,只要看清楚寄存器配置就容易了。

网友D:
PIC18F2550 我用过,是可以的

网友E:
没有调节分辨率的要求的话,肯定能做到。有要求,自己要算一算。

网友F:
能输入 125KHZ的来吗~

网友E:
917最高频率5MIPS(20MHZ),125K是8us,相当于40条指令。你的载波如果信息不复杂,应该可以检测到。你可以考虑用频率更高的PIC16F1937等来做。对射频不是很熟悉。具体的你自己多看看手册。

网友G:
可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