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OS管这样可能实再变阻么

楼主(2012-01-17):
IN为DA0832输入,电压从0-5V变化输入
A和B两点电阻如何变化?或者说电压电流什么变化

自己分析不了,请大家帮忙,谢谢!

最终目的是要A和B两点阻值变化,无穷到0逐步变   如何有别的方法,请赐教  最好能上图说明,再次感谢哈!

网友A:
这两个管子完全是并联关系。
MOS管可以认为是一个压控电阻,但只能在小的负载电压的场合下才成立,AB之间的电压较大的时候(一般>1V),就变成近似压控恒流源了。
另外,电阻或电流的变化对控制电压也完全不是线性的,具体可以看MOS管的转移特性曲线。

要想实现从DAC控制一个压控电阻,另有电路。比如电子负载,其中有恒阻方式,电阻多大可以改变。

楼主:
追问一下,AB间电压差最低接近0.6V 电子负载的恒阻也能用么  大于1V情况也很多
具体我给张图,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帮忙解答 图下:
上图中IN输入DAC电压变化,A1B1间阻值是否也成线性变化?这图参考网上搜的恒阻模式,不能完全看懂,原图如下:
2# lymex

网友A:
这个图基本正确,但也有点问题:
1、运放供电必须是双电源的,否则输入可能负的比较多就不行了
2、带有寄生二极管的MOS不能用在此处,很多MOS管带的
3、1kHz对LM358是个考验,在过渡时期速度跟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设运放能跟上,找到了不带二极管的MOS管,MOS本身的响应速度怎么样?一般的DAC变化MOS管能跟上吧

网友A:
带二极管,反向就短路了。没有二极管的MOS管现在好像都找不到了,反正我没有,不清楚其反向特性。见过很多锂电保护板,都是两个管子串联,实现充电和放电的分别保护。因此,如果要做交流双向负载,可能要双管。

MOS管本身响应比较快,但输入电容大,频率较高时需要强劲的驱动才行。

楼主:
一下子问题又复杂了。
我还是说我的目的吧,我的目的是要DAC控制变阻,测电池带负载能力
,什么管子比较合适,推荐一下
回复 网友A:
说破了就是求电子负载 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池的电压又不会变负,那就可以用了。

网友C:
编辑掉
--------------
这个电路这样接没什么提高,需要再加点东西,详细分析可以看P.E.Allen的CMOS集成电路教材MOS电阻部分章节,有详细计算,在AB两点电压差不大,小于Vgs-Vth的情况下,AB两点间等效于一个线性电阻,注意这个电路补偿掉了MOS在线性区的二阶分量,

楼主:
看不明白你的说是哪个图
能具体对着图说么?
回复 网友C:
上数下,依次,图1,图2,图3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后面的评论和此贴出现的电路图无关

网友D:
“IN为DA0832输入,电压从0-5V变化输入”,从这点看,分析时,不能讲“可变电阻”了,应该从导通与否上分析。

如果(参考B点电压),输入为高,Q2导通;
如果输入为低,Q1导通。
-----嗨,我还是没有说对,因为楼主没有给FET的特性,增强型?耗尽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