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等大虾,我这条路真走不通吗?

楼主(2012-01-17):
我最近搞了个试验,用很老的DAC0832和PC817光耦组成一个有隔离功能且好调节电压的电路,可是怎么都不能实现,PROTEUS仿真能通过,原因在哪儿了,请匠人等大虾帮助分析分析

楼主:
就是说通过付给0832不同的值,在图中的Uo输出端就应有不同的电压值,可我就是测不到变化的电压值:@

网友A:
楼主啊,你还是把PROTEUS卸载了吧,我天天喊新手不要仿真,大家就是不听,再这样“学习”下去,就废了~!PC817是线性光耦么?接在DAC后面干嘛???????????????

网友B:
楼主啊,你还是把PROTEUS卸载了吧,我天天喊新手不要仿真,大家就是不听,再这样“学习”下去,就废了~!PC817是线性光耦么?接在DAC后面干嘛??????????????? ...
引用 网友A:

即使PC817不是线性光耦,但也不应该一点变化都没有,估计它还有其它方面的错误。

楼主:
3楼,4楼,你们好,我查了PC817是线性光耦,之所以接在0832之后,目地是想通过改变0832的11脚电流值来达到改变Uo的电压值,因为前后的电源是不相同的电源,所以用此方法

网友C:
帮LZ把图片扒出来。。。太**了,不贴图也就算了
一个图片还搞到word里面去了

网友C:
说实话我是没大看明白这电路原理
是通过光耦实现 输出端的PWM调压么。。
新用法还是。。。

网友B:
3楼,4楼,你们好,我查了PC817是线性光耦,之所以接在0832之后,目地是想通过改变0832的11脚电流值来达到改变Uo的电压值,因为前后的电源是不相同的电源,所以用此方法 ...
引用 楼主:

俺不想看其他,但PC817确实不是线性光耦,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D:
更有可能连一些隐藏的管脚(VCC,GND……)都没焊

楼主:
谢谢8楼,我换了光耦,现在用上的是EL817光耦,问题仍然没解决,我是想利用线性光耦和0832的特点,将电流变化转换成电阻值的变化,输出端类是一个可调电阻

网友B:
吾佛慈悲,回头是岸。

线性光耦的型号很少,价格也是超贵,一次买10个8个,估计至少要30块以上,你的EL817花了几个银子?

你的这个EL817估计只不过是一些小厂生产的兼容PC817的型号而已,PC817的批量购买价就几毛银子,散货也就块把钱而已。

网友A:
谢谢8楼,我换了光耦,现在用上的是EL817光耦,问题仍然没解决,我是想利用线性光耦和0832的特点,将电流变化转换成电阻值的变化,输出端类是一个可调电阻 ...
引用 楼主:

你应该是分析一下需要的电压分辨力,看PWM够不够。搞技术是根据需求来设计,不是瞎撞啊~!如果PWM够,那一个原本很简单的问题被你自己搞复杂了。

网友E:
1.线性光偶的用法请参考技术文档,817确定不是线性的.
2.0832的电流能驱动光藕吗?

网友A:
方案都有问题,研究细节的对错已经没有意义了。

楼主:
14楼,我从友人哪儿了解到,我的这个方案他曾看见有人做过,当时U0是以0.02V的电压递减

网友F:
LZ说的没错,PC817算线性光耦,但他的动态范围很窄,并且要加偏流,像你这样用法,没有电压输出,属正常结果~~~

网友F:
看LZ很用心,钻研精神很足,给点提示:
1. 一般DAC属电流型输出,输出功率有限,需加放大器,才能有效驱动PC817。
2.  PC817光耦输入端需加一定的偏置电流,让其工作在线性区。
3.  PC817光耦输出端需加输出缓冲器,放大输出功率。]
4.  因受PC817特性限制,输出的电压调节范围不是很大,玩玩弄懂原理可以,无多大的实用价值。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18楼,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一下:handshake

网友F:
呵呵~~~

不用谢,二姨家牛人超级多,碰到什么问题,欢迎随时发贴探讨。

网友B:
LZ说的没错,PC817算线性光耦,但他的动态范围很窄,并且要加偏流,像你这样用法,没有电压输出,属正常结果~~~
引用 网友F:

线性光耦有确定的定义,不能因为其存在一段窄的线性放大区域,就可以称之外线性光耦,这种理解是要不得的,即使那一段线性放大区的温漂等特性和线性光耦可能还是差距较大。

楼主:
:P21楼,请教一下,那开关电源中稳压电路的线性光耦都起了什么作用?不就是通过调节光耦的电流来改变输出电压吗?

网友B:
:P21楼,请教一下,那开关电源中稳压电路的线性光耦都起了什么作用?不就是通过调节光耦的电流来改变输出电压吗?
引用 楼主:

那是开关动作

网友A:
线性光耦是有反馈的,看内部结构就知道了。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需求分析的设计必定失败!

网友G:
这与光耦是否线性还没关系,因为LZ的问题还没上升到输入输出是否比例!!
LZ的问题仅仅是输出不变化,那还是请LZ贴U2波形,817_7、6脚波形吧!!

网友F:
线性光耦有确定的定义,不能因为其存在一段窄的线性放大区域,就可以称之外线性光耦,这种理解是要不得的,即使那一段线性放大区的温漂等特性和线性光耦可能还是差距较大。 ...
引用 网友B:

俺不想在这小儿科问题上跟您争论,关于线性光耦与开关型光耦,请自行查阅相关资料,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F:
线性光耦是有反馈的,看内部结构就知道了。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需求分析的设计必定失败!
引用 网友A:

线性光耦有两种。

一种是您说的带反馈的,用于精密线性隔离放大电路中。
另一种是不带反馈的,当然,线性度很差,用于一般要求不高的反馈放大电路。
PC817最经典的应用之一,就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采样反馈。

网友F:
:P21楼,请教一下,那开关电源中稳压电路的线性光耦都起了什么作用?不就是通过调节光耦的电流来改变输出电压吗?
引用 楼主:

LS盆友仔细,赞一个~~~

请记住,一般经典的开关电源,其电压检测反馈,一定要用线性光耦,如TLP521, PC817等,  如不用线性光耦,改用开关型光耦,如4N25, 4N26等,那就彻底没法 正常工作啦~~~

维修开关电源时也请记住,如没有相应型号,可用性能相近的其他型号的线性光耦代替,而千万不能用4N25, 4N26等开关型光耦代替,否则,那就彻底杯具啦~~~

网友H:
高速光耦很贵滴,舍不得拿来换PC817的,看了帮楼主贴出来的图,楼主至少得加一级运放在DAC之后
而且输出电路也是不对滴,楼主看样子得重修模拟电路了

网友F:
求结果?
引用 网友I:

在要求不高时,结果当然是可行的!

网友F:
高速光耦很贵滴,舍不得拿来换PC817的,看了帮楼主贴出来的图,楼主至少得加一级运放在DAC之后
而且输出电路也是不对滴,楼主看样子得重修模拟电路了 ...
引用 网友H:

LS盆友说的不对,高速光耦一般都是开关型的!

因此,价格再贵也不适合楼主的电路,楼主的电路除了用最“烂”最便宜的普通光耦之外,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选用24楼:NE5532老师推荐的带反馈的价格贼贵贼贵的线性光耦。

网友J:
那是开关动作
引用 网友B:

叶公,这还真不是开关动作。:P

楼主:
:loveliness::P谢谢以上各楼的指点,昨晚我先将输出端即图中的VCC、Uo三个点串接在一个PWM直流调速器上的可调电位器中,发现当给0832分别输入00H和FFH后,光耦输出电流的微小变化能带来调速器输出电压较大的变化,我准备按照 Cortex-M0的指点方法继续试验

网友C:
我是越来越模糊了,
真不是开关动作么?
看来俺需要去充充电了,又学到点关于光耦的知识了

网友:
光耦
╮(╯▽╰)╭
真不大明白~~~
:lol
又学习了一点~~~

网友G:
:loveliness::P谢谢以上各楼的指点,昨晚我先将输出端即图中的VCC、Uo三个点串接在一个PWM直流调速器上的可调电位器中,发现当给0832分别输入00H和FFH后,光耦输出电流的微小变化能带来调速器输出电压较大的变化,我 ...
引用 楼主:

要它变化什么光耦都做得到,这是肯定的。
要比例变化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K:
封在一起的双路TLP521或者PC817加运放,其中一路作为反馈,可以实现高线性度的电压信号隔离传递,性能接近专用线性光耦。因为同一封装内的两个光电单元特性很接近。

网友L:
人家开关电源上都是用PC817来做反馈调节的,在合适的工作点上可以认为是线性光耦的。

不过,楼主为什么不试试数字电位器呢?用两个开关光耦隔离SDA、SCL好了。

楼主:
39# cjseng 能否提供个图看看,:hug:

网友F:
封在一起的双路TLP521或者PC817加运放,其中一路作为反馈,可以实现高线性度的电压信号隔离传递,性能接近专用线性光耦。因为同一封装内的两个光电单元特性很接近。 ...
引用 网友K:

这主意不错,山寨用法,成本降低N倍~~~ :victory:

楼主:
百度了一下,数字电位器不行,我的目的是想通过改变0832的11脚电流值来达到改变Uo的电压值,因为前后的电源是不相同的电源,所以用此方法

网友M:
的确山寨害人啊,还是一个别人用过的

网友F:
用数字电位器很容易做到 0V起调,均步逐渐调大。

用你那方法,尽管能实现,但线性也不是很好,其中最大的缺陷是零点漂移较大,要做到 0V起调,难度较大。

网友F:
当然,数字电位器也有缺点,一般工作电压只有 5V,  因些,要输出较高的电压,要加放大,电路复杂系数增大。

相反,你那用光耦的方法,尽管线性不好,但很容易做到输出几十伏。

网友F:
作为学习,俺支持你,多试几种方案,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但作为实用,你前级用DAC,  证明你上位机用 MCU,  假如要求隔离后的输出电压频率响应不是很高,建议还是按照 NE5532老师,yewuyi老师的思路,用MCU直接输出PWM,  经光电隔离后,再经低通滤波,转换成可调节的直流电压,结构超级简单,成本超级低,价廉物美。

网友N:
回复 网友F:
争论PC817是不是线性光耦不重要,支持你一下。

楼主:
46# Cortex-M0 CORTEX-M0老师,问个可能比较菜的问题,你在47楼提到“用MCU直接输出PWM,  经光电隔离后,再经低通滤波,转换成可调节的直流电压.....”经光电隔离后仍能得到PWM吗

网友A:
46# Cortex-M0  CORTEX-M0老师,问个可能比较菜的问题,你在47楼提到“用MCU直接输出PWM,  经光电隔离后,再经低通滤波,转换成可调节的直流电压.....”经光电隔离后仍能得到PWM吗 ...
引用 楼主:

PWM是数字信号,所以隔离起来很容易,随便找个光耦都做了,DAC也不要了。至于开关电源光耦咋回事,偶要看下,电源没咋做了。

网友F:
46# Cortex-M0  CORTEX-M0老师,问个可能比较菜的问题,你在47楼提到“用MCU直接输出PWM,  经光电隔离后,再经低通滤波,转换成可调节的直流电压.....”经光电隔离后仍能得到PWM吗 ...
引用 楼主:

50楼 NE5532老师已经回答你了~~~

网友F:
问:经光电隔离后仍能得到PWM吗?

答:用MCU直接输出PWM,  经光电隔离后,输出还是PWM信号!
再经低通滤波,将视PWM的占空比大小,转换成相应比例的直流电压.....

网友O:
方案本身就有极大问题,
  1,建议使用串行输入DAC。
  2.  DAC接在光耦后边,
  3.DAC输出接运放。

网友P:
世上的方案有N种,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对LZ来说,手头有很老的DAC0832和PC817光耦,因此,LZ用很老的DAC0832和PC817光耦,组成一个LZ心目中的有隔离功能且好调节电压的电路,就是最合适的最佳选择。

网友Q:
开卷有益,楼主获益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