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两端输入相等的时候,输出是多少?

楼主(2012-01-17):
电压比较器两端输入相等的时候,输出是多少?

0么?

网友A:
保持原来状态。

网友B:
临界状态,不清楚

网友C:
以前测试过,3楼正解,可能为高、也可能为低,还可能由于外界的扰动变化

网友D:
失调电压区,不确定的状态

网友E:
失调电压区,不确定的状态
引用 网友D:

正解,还可能振荡。

网友F:
输出会振荡的

网友G(2015-05-03):
上拉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