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段小代码,困扰了很久

楼主(2012-01-17):
reg[3:0] old_mcnt;
wire[3:0] difval;
reg si;
reg[3:0] mcnt;
always @(si or rst)
begin
if(!rst)
begin
   old_mcnt<=4'd0;
   mcnt<=4'd0;
end
else
begin
  if(!si)
  begin
   mcnt<=mcnt+4'd1;
   old_mcnt<=mcnt;
  end
  else if(si)
  begin
    mcnt<=mcnt-4'd1;
   old_mcnt<=mcnt;
  end
end
end
assign difval=mcnt-old_mcnt;
assign led=(difval==4'd1) 1'b1:1'b0;
就这一段代码在仿真中led脚有波形产生了,可是烧到芯片中后led对应的指示灯确没有闪亮,一直是灭的
对于mcnt和old_mcnt 有点象移位寄存器这样处理了
请大侠帮我分析一下这代码,要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仿真图片在附件中

网友A:
时钟多快?
如果时钟太快,LED变化太快,可能闪过,肉眼没法看到

楼主:
led灯亮的速度也就是si的速度,为了加快modelsim的仿真速度,我有意加快速度的,我工程中si的速度是秒时钟,所以不会是太快的原因

楼主:
请教一下RTL视图中2个符号上字符的意思
这2个选择器上的mcnt[0]~3和mcnt[1..1]~2 各表示什么意思?图片在附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