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200mA的集成运放

楼主(2012-01-17):
我查了几种常见的运放,如LM324,TL084等等,输出电流只有20mA,最大不过40mA。请问有没有能达到200mA的运放?

网友A:
200mA的不多,100mA倒是有,楼主看看SGM8922,单路有100mA的驱动能力,将两路输出并联起来驱动负载就可以达到200mA了:

网友B:
加推挽电路不就好了

网友C:
射击跟随器

网友D:
找功放吧

网友E:
有一类称为BUFFER的器件,一般用来做线路驱动器,我不确定是否应该称之为运放,是否符合LZ的要求。如BUF634。

网友F:
请问有没有能达到200mA的运放?

就我所知,没有哪款运放能够达到+/-15V下200mA!

网友G:
运放+推挽,推挽输出做反馈,就ok了,要不然楼主只有找一款功放IC了,st的不少,可以去看看

网友F:
THS系列的几个运放确实厉害.
25度下200mA,正常工作140mA!

网友H:
THS系列里的大多数属于line driver,常使用电流反馈实现
电压反馈典型的有AD522
其实如果没有最小增益和失调的限制,LM1875这种功放IC可以直接当成运放来使用,本来这个在NS产品线里就有一个分类是大电流运放

网友I:
用过这种运放,型号忘记了,输出电流好像是0.5A,贴装的。明天找以前做的板子看看再告诉你

网友I:
天啊,怎么发了这么多次,抱歉啊版主

网友I:
楼主,看看AD815可以使用吗?我用着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