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对管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2-01-17):
D1是做什么用的,s51坏了,低电平输出0.6v,但刚上电是好的,

网友A:
我也很疑惑  为什么要加一个二极管  同求解答??

网友B:
可能是防反接的。

网友C:
应该起保护接收管的作用,类似三极管,VCE之间钳在安全电压之内。

网友D:
D1的意义不大,除非后面接有架空长线,用于钳位光敏管的反向感应电压以防击穿,但那样的话,还应该在输出段对电源再反向并一个二极管才行。

楼主:
这种有没,可靠性高一点的

网友E:
D1的意义不大,除非后面接有架空长线,用于钳位光敏管的反向感应电压以防击穿,但那样的话,还应该在输出段对电源再反向并一个二极管才行。
引用 网友D:

春哥正解,顶~~~

网友F:
很明显是续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