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音频驱动

楼主(2012-01-17):
现在的linux驱动都用alsa,应用编程都要移植alsa-lib,由于alsa-lib太大,2M多,用在开发板上太占空间了,所以想不用alsa-lib,应用编程改用OSS音频接口,如何在alsa驱动中支持OSS接口啊,我现在用OSS接口写的应用在开发板上运行提示如下问题: Failed to open device `/dev/dsp'如何在alsa驱动中支持OSS接口啊,不是说是兼容的吗

网友A(2012-05-12):
应该是有个宏,你找找看。我们的音频驱动整个都是自己写的。没研究过ALSA。

网友B(2012-12-26):
内核编译配置里面有个兼容旧的oss接口,选上那个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C:
1. 首先是要在probe函数里进行一系列的初始化,这些初始化对于i2s是很重要的,而且很多
● 配置操作codec的L3的gpio口线;
L3接口相对于一个混音器控制接口,也就是对应在驱动中的mixer结构体,在这里我们需要利用3根gpio口线实现对L3的控制,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9%a9%b1%e5%8a%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