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 本人想做自动售货机控制不知道要怎么选材

楼主(2012-01-17):
本人刚学单片机不久 目前只会C51C52  想做个自动售货机的控制部分 主要控制几个电机 刷卡 温控 无线发送 不知道怎么选择主板上的各芯片,串口的协议等。小弟在此不甚感激:handshake

可以用我们的成品板,RK方案,详情致电19200976994

网友A:
打击下楼主,我有部相机,也想做冠希,哈哈!

百度关键词:自动售货机设计。  学会搜索,再提问。

网友B:
我觉得一开始就来这个项目,很够呛,不大好弄啊;不过可以建议,先尝试一下单个模块的控制,比如只控制一个电动机,所有单个模块都调通了,就可以试着调试整个系统了;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C:
电机有很多种,马达也有很多种,无线通信也分很多种,可以做的比较简单,也可以做得比较复杂,不知道怎么说了。。。

网友D:
你系统购复杂的,光刷卡这块就够你好好研究一段时间。卡分接触式IC卡,射频卡。安全方面又分逻辑加密卡、CPU卡。不知道你卡是自制?还是读银**?还是电子钱包?

网友E:
就是电机可能容易入门点,
其它温控,刷卡和无线控制等等就要琢磨很多东西了,
不过有毅力恒心,弄个试验品出来也不错,
但如果是项目的话,对新手来说,那还是算了吧,
最好先从简单的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啊

楼主:
额 这么复杂 电机就用普通步进 无线通信这还真不知道
4# yewuyi

楼主:
这么。。。就是普通的打水卡 属于哪类别
5# foreng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  只能好好努力

网友F(2012-02-23):
这么。。。就是普通的打水卡 属于哪类别
5# foreng
引用 楼主:

水卡是任何卡都有可能,一般的逻辑加密接触式存储卡,CPU卡,射频卡存储卡、射频ID卡,都有可能。楼主这个要求给自己提得太高,除非是做系统集成还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都感觉力不从心

网友(2012-08-03):
感兴趣,可加我qq,共同探讨自动售货机。  qq:1768089754

网友G:
楼主玩的有点大哦,嘿嘿。机械部分也蛮不简单的。

网友H(2024-09-27):
如果刚入门,这个项目基本可以判为太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