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2-01-17):
各位大侠看看这是什么芯片,和 KL5C80A16CFP  有区别吗?它边上有一片RAM,一片EPROM.
除了EPROM内的程序外,它自己带程序吗?

网友A:
应该就是这个了吧。

要学会使用百度等

网友A:
这是美国智陆的一款MCU,20年前大名鼎鼎的Z80,很多人都应该知道吧?

就是这家公司的一款芯片。

网友B:
前辈呀
对此型号一无所知~~~

楼主:
谢谢2楼、3楼的解答。只是2楼给的PDF文件是KL5C80A12,且只有一页。
我用KL5C80A16CFP替代,设备不能工作。
单片机小弟只懂一点PIC的,Z80只是听说,从未接触过,还望不吝赐教
   ☆☆ ☆☆  ☆☆ ☆☆
  ★★      ★       ★★
☆☆   祝你快乐!    ☆☆
  ★★               ★★
   ☆☆             ☆☆
     ★★         ★★
       ☆☆     ☆☆
         ★★  ★★
            ☆☆

网友A:
自己到这个网站去找把:

http://www.k-micro.us/index.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