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AD问题

楼主(2012-01-17):
AD, ADC, dc, ST, ADC1
程序在AD取样10次,取样结果差别很大如图
void ADC_Configuration()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5,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ADC_Channel_11,5,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2, ENABLE);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ADC1校准重置完成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ADC1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ADC1校准完成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重置ADC1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等待ADC1校准重置完成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开始ADC1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等待ADC1校准完成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2,ENABLE);
}
请高手指教

楼主:
请指教一下啊

楼主:
有人回答吗

网友A:
请注意输入阻抗是否匹配。

网友B:
接anlog的滤波电容,地平面,注意。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硬件设计好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说的再具体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