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VD+COSMIC 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2-01-17):
安装STVD+COSMIC 软件后,新建工程总是出错,求助!!!以下是截图

楼主:
按照步骤建的工程。当填写好工程名字时和选择好编译器时,点击OK按钮。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说“ “0x00ea3dca”指令应用的“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要终止程序,请单击“确定”。要调试程序,“取消”。  ”我单击取消和确定,都会自动退出STVD。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没用过这工具

网友B:
楼主发的截图看不到,不知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