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NUC100 ICP连不上?求解!!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1-17):
找到解决方法了,在VCC线上串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保证每次都能连的上!!
  不知为什么

楼主:
说明:这个是100的板,先前设计时VDD中没有串入二极管。   但是先前也可以升级,今天第二次一直连不上!!!

网友A:
什么情况,加个二极管就可以?电压太大,还是你的欠压设置?

网友B:
没有理由

网友C:
有这么一回事?

楼主:
这个板子不是菜叔的板子,是公司NUC100的板子
  在烧写口VDD去掉了那个二极管!

网友B(2013-07-05):
应该是CPU焊接,工作电压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