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0 C5版本的调试

楼主(2012-01-17):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呵呵,还不会用J-LINK调试TI的LM系列呢。

网友B:
没遇到这种情况,帮楼主顶一下,希望有类似经历的人来解答

楼主:
有人用IAR 5.4 与JLINNK调试LM9B90吗,有可以调试的程序发个看看,QQ:23542276

网友C:
经常用IAR6.x + JLINK调试,没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的中断向量怎么初始化的?可以试着把IAR的版本升高一点,这样兼容性会好些。

网友D:
楼主最好能形容下具体是怎么初试的 这样应该会好些

网友D:
版主很敬业 赞一个

楼主:
测试办法:
1)使用了Ti的库操作外设
2)使用了断点,到断点位置后用单步走

现象: 只要初始化中断向量,后打开全局中断使能,下一步就回到faultISR中断处理程序:while(1);
2)程序下载后,不调试运行没有故障。
谁有IAR ARM6.3的和谐文件,给个测试下先。
QQ:23542276
email: zhihao_zhu@sina.com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换别的板子试试?

一个Fault ISR的原因可能是中断向量表的地址有问题,楼主初始化过中断向量,也可能会引入问题,好好检查下这部分代码有没有问题错误

Fault ISR不需要使能全局中断就可以进入的,所以打开全局中断后进入faultISR可能是因为某个中断服务程序有问题。楼主不妨看看是从哪里跳进中断的,下面的附件里有详细方法介绍如何查看:

楼主:
测试后见图

LM9b90  (269.82 KB )

网友E:
回复 楼主:

换新版本试了吗?
debug本身也可能引起faultisr。

网友E:
我以前用keil调试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偶尔进入faultisr,但全速执行时从未进入过faultisr,后来好像看M3内核的手册有写,debug也可能引起总线fault。

网友C:
建议换新版本或者新器件试试

pop {r4, pc} 这句出的问题,可以把断点设置在这里,看看堆栈里面的数据有没有问题

楼主:
已换新版本测试,换了新版本6.2 FULL 版本,JLINK都找不到了。

楼主:
选择debug工具为JLNIK 时,信息提示: 找不到JL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