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12-01-17):
提示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怎么解决。。。我是win7系统。。。调了波特率也不行。。。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链接的,
1、可以先看一下链接是否正确(一般自己都认为自己链接的没错)
2、就是上面他们说的软件版本和兼容问题
3、我感觉端口不是这个提示,波特率到有点可能。你可以逐渐降低来进行
4、如果都不行,你可以换台电脑来测试,与WIN7同样设置,如果可以那证明是系统的问题,如果不行,MCU需要检测

网友B:
楼主可以按楼上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