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有嗤嗤响声

楼主(2012-01-17):
电路如图所示,其中我输入为整流后14~16V,要求输出升压到15V,负载电流为400mA,输出电压为14.85V,但电感却出现有嗤嗤的响声,调了很久,实在没办法了,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此IC 为M34063A,负载电流标称为1.5A,现在测试负载电流400mA,负载能力是没有很大问题。

楼主:
现在自己分析的结果:是由于我输入端也接有LM2596降压IC,因此两IC有频率冲突,造成高频谐振,而事实上我接入其他电源作为输入是不出现响声;测试电感出的频率为7khz,所以可能是因为输出电感频率过低,造成响声的出现;我想不改变其他电路,而改变这升压电路的情况下,来消除噪声,希望大家给点指点。

网友A:
16V输入的时候,这个图如何输出15V?
参考22L:https://bbs.21ic.com/icview-194210-2-1.html

网友B:
振荡频率是不是太低了?
调到30K以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