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45编译求解

楼主(2012-01-17):
晕,用bc45编译时出现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把TASM重装了还是会有。。。。还有,看网上的教程说要修改用户变量PATH,但我在用户变量里找不到PATH,倒在系统变量里找到了,这是不是说明我的TASM安装不正确?求解救啊,搞了一天还是没搞出来。。。对了,生成这个框框时编译通过了,但没有生成可执行文件,没查到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文件名,表示编译/汇编器的参数从指定的文件中读取。

在DOS时代,程序命令行长度限制为127个ASCII字符以下,对于某些编译开关比较多的编译命令行,长度就会超过限制,解决的办法是把部分或全部编译/汇编参数放到一个文件中,把文件名加在编译命令行中,并在文件名前加特殊的识别字符(Borlanc C/C++,GCC等为“@”),编译/汇编器会到这个文件中读取编译参数。

楼主:
恩恩,学习了,这么说出现这个框框是正常的了。但为什么我编译没错还是没有生成可执行文件呢?还有用户变量那个你知道是什么回事吗?多谢。

网友B:
把tasm下的bin文件夹所有文件复制到bc的bin文件夹下,很多同名文件不要覆盖,只需某几个,比如tasm.exe到底那些我也不知道,我的就是这样

楼主:
恩,忘了结贴了。其实出现这个框框是正常的,我后来编译也成功了。楼上说得对,不过一般只是移tasm.exe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