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恒温可调电路

楼主(2012-01-17):
条件,220V,2200W,隔离电源,T型热电偶,用LM358N,电位器调整,可控硅控制,求详细电路图,元件型号,

网友A:
网络上找个模拟电路搭的PID电路看看!

网友B:
买一个PID温控仪表就可以了,白菜价了,性能又好。

如果你想用模拟电路搭,没有扎实的模电基础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