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这个开关电源补偿环路相位问题,望赐教

楼主(2012-01-17):
请教一个问题:
typeII 补偿器,估计大家都很熟悉了,如下图,相频特性曲线,从-90开始,最大为0,最后为-90。
假设功率拓扑传输函数为G1,TypeII 传输函数为G2,单位负反馈系统。则这个系统开环传输函数为T=G1*G2, ∠(T)=∠(G1)+∠(G2).
其中在Fc频率处∠(G1)=-170度,系统需要裕量PM=60度,那么G2应该在Fc频率处有
∠(G2)=70度。
然而,Type II 的G2 在所有频率处最大也就0度,无法提供70度的裕量。

那既然Type II 补偿器无法提供任何相位(最大也就0度)给拓扑,为什么TYPE II 也会出现在开关电源里面呢?

我是不是对TYPE II 理解错误了?
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A:
开关电源环路设计与实例详解 38页

楼主:
等待解答

网友B:
70°的相角裕度是指整个环路的,包括被控对象的相移,不单单是补偿环节。这些要加到一起来算

网友B:
建议好好学控制理论

楼主:
额,能解析下么?

楼主:
有篇**里面有句话,好像是支持我的观点的,请看:

网友C:
.....好像楼主理解错了

网友D:
你得多加几个零点了。
为什么有Type 1 2 3 那。就是因为系统多变。已不变对万变是不行的。
向你所说的。这个工具就只能干那点事你偏让它干不是它能力范围的事怎么能行那。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先看看控制理论吧  这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很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控制到输出的传递函数GVD在交叉频率处为-2斜率情况下,TYPE II,无法校正改点斜率为-1,TPYE II 的单零用于克服本身的原点极点。
所以,补偿的目标在于,使期望的交叉频率FC 出斜率为-1。TYPE II ,无法校正有双极点的拓扑。
-1斜率,理论上意味着FC处最大相位滞后-90度,离-180度还有90度的裕量,绝对的稳定。
这是我新的理解。

网友B:
大多数拓扑都存在双极点,因为有LC滤波。
tpye II 单零点是用来抵消拓扑中LC滤波产生的双极点的一个
对于交叉频率为-2斜率的情况,是指零极点总和为两个,可能是两个单极点,也可能是一个双极点,还可能是一个双极点,一个单极点,一个零点........
-1斜率最大相位滞后是-90°,但系统裕度不一定是90,裕度是针对整个系统说的,拓扑本身可能有某个度的滞后,要加到一起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于:“tpye II 单零点是用来抵消拓扑中LC滤波产生的双极点的一个”
但TYPEII 本身带来的原点极点,将导致被控制对象在所有频率里面产生-1斜率,

网友D:
就是LC也可以多加一个内环变成一阶系统。
别局限TYPE II 了。那个只不过是硬件局限。软件控制的话,就飘逸多了。
C分高ESR和低ESR的。在高频零点上有点不一样。

楼主:
恩,其实就是操控零极点的位置来获取期望的开环特性。